我有一块俊洛NVIDIA GeForce 7100 GS 128MB的显卡

楼主(2008-05-28):
我有一块二手俊洛NVIDIA GeForce 7100 GS 128MB的显卡  我下了几个驱动都不关用  都是不定时的黑屏  黑屏时就象卡住了一样 不定时恢复 恢复一般不超过2秒 我用过(NVIDIA GeForce旧型号显卡Forceware驱动93.71版For Win2K/XP   NVIDIA GeForce6/7/8系列显卡驱动175.16版For WinXP nvidia_91.47_winxp2k_international_whql还有几个记不得了)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用的是俊洛主板 系统是深度GhostXP快速装机版V3.5  好象GHO版本容易出这种问题   安装版好象这种现象少   大家有什么好的驱动 或者办法告诉我好吗

网友:
显卡核心要加热一下了!!!!!!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可能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PE能通过吗 不能通过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 换板试试

网友:
显卡核心要加热一下了!!!!!!    昨天晚上我用细胞分裂4游戏测试下  卡的要命  但没黑屏
一阵子没黑  我就专门开了一天没关机  今天我测试新下的磨兽世界燃烧的远征单机版又黑了 花屏 还死机  马上我换台机子试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噢  忘了说 现在还不定时黑屏  一开始就有时有地方花屏 范围不一定有大有小

网友:
看现象,GPU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