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370的CPU,开机无显。

楼主(2008-05-28):
815主板,370的CPU,开机无显,上CPU后测得下管短路,将CPU拿下后测得下管值正常,更换过CPU同样现象,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cpu
芯片

网友:
如果有一項MOS短路那么主板一般會保護而且也不會有CPU電壓
老主板在電壓正常的情況一下重點考慮虛焊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因为上CPU后下管短路,导致CPU核心电压只有0.12V。为什么上CPU后MOS管会短路,不上CPU的就正常?

网友:
你所指的短路,阻值是不是为0???
如果不为0阻值很小的话万用表也会叫的。不过是正常的!!!
按你说的,电压只有012V,你要查一下反馈电路和电源管理IC的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0,南北桥一点都不发热的。CPU倒发热。

网友:
重點考慮虛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