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的主板RESET灯不停的闪

楼主(2008-05-28):
最近收到一块板,插上诊断卡开机上电,不跑码且RESET灯不停的闪,请问怎么处理.
(供电和时钟都是正确的)

网友:
复位不正常,当然是查与复位有关的电路了!!!!

网友:
今天在公司修了一片775接口主板/..和你的这个现象一样....是SIS的芯片组
/精英品牌,,,查各电压均正常...后来压南桥.正常跑码亮机..南桥空焊造成..不断的复位..

希望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很是感谢,我刚才试过按下南桥,果然可以开始跑码BO,但是灯还是一闪一闪的,估计得换了,呵呵

网友:
我建议换个IO看下。...我以前碰到过一块板子..复位灯一闪闪的换了个IO好了。.

网友:
我现在是没有换南桥,只是将I/O拖了一遍锡,现在是RESET等不闪了.
且供电,时钟,和复位信号都正常,但是跑00,按住南桥也没有用了,先前
还可以跑BO.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尝试更换个IO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