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S741M开机不久花屏

楼主(2008-05-28):
收到客户一块技嘉GA-7S741M块,SIS芯片组,开机不久后就花屏,北桥严重发烫...电压量了都正常,没有过高的现象..打内存AD线正常,就没有AGP假负载,就没打..不可北桥可否就这样挂了??? 有待高手~~~~

网友:
在北桥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北桥的的问题,你的北桥上有散热风扇吗?!加强它的散热,不行北桥要加焊!!!

网友:
请问你的显卡是集成的吗?
如果是集的话,就要先检查内存,换个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因为GPU的显存是在内存里面的!
如果是独立的话,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很热的话就加焊下吧

网友:
以前北桥散热没风扇,这次专门加了还是不行,内存也换过...插集成显卡跟AGP的都一样,只是AGP的时间会长一些也花屏,我想北桥真的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