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维修

楼主(2008-05-28):
HP品牌机的维修
[LITEON的工厂资料]
机种:HP Model

一. 不良类别: 不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烁
A.原因分析: 用示波器检测1.5V和1.8V DDR2均无,接着检测供电IC U24的23脚,正常情况下为高电平,此时为低电平,推测可能是I/o或其外围电路不良,于是目测I/o及其外围组件最后发现I/o之101脚空焊

B. 二.  不良类别:开机不显示
A.原因分析: 开机后用示波器检测北桥输出之R、G、B三基色信号,发现信号均无,检测行场信号弈不正常,用数字表逐个量测阻值和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波形未见巽常,之后试换北桥,无效,试换Bios 和时钟芯片均无效,最后取下时钟芯片逐脚测量其对地阻值,发现第16有一点偏高是送至北桥的D077_96MHZ信号,检测值高原因为PCB OPEN。

B. 三.   不良类别:CPU电压不良引起不开机
A.原因分析: 装上CPU后,通电测试,Dubug卡显示PCI_RST信号为低电平,正常为高电平,接着检测CPU电压无,量测输出VCCP电压的四组CMOS管,未见任何巽常,检测VCCP_VTT的1.45V电压正常,CPU座目检没有问题,尝试更换CPU电源控制IC(ISL6561)无效,装上CPU量测U28之各脚对地阻值正常,量测U28之各脚电压,发现第34脚电压值低,查看图纸为第34脚连接电阻R101,量测阻值.判为R101不良

B四.   不良类别:不通电
A.原因分析: 量测3.3V电压是否正常 再量测I/O第1脚PWRBTN信号!第2脚SLP-S3#信号线的阻值和电压是否有到南桥是否经量测为I/O第2脚SLP_S3#信号为高电平3.3V没有,  处理方式:更换I/O OK

五.   不良类别:LAN  FAIL
1A.原因分析: 检查电压SB3V,工作频率为25MH,ID号有无存入,网络灯有无亮,  到南桥的各种信号是否正常.
B.维修处理方式: 以上条件均OK,更换网络IC  OK.

2A.不良现象: 测试LAN发现网卡无ID号,重刷也没有.
B.原因分析: 检测Y1位置25MHZ有网络IC(CP)的复位信号正常,电压为3V正常.
C.处理方式: 根据上述的分析更换U5存储ID号IC OK.

3 A.在EEPROM测试时提示为不能访问,首先试换U509无效,
检测U509之各脚地阻值和工作电压均正常,用数字表检测U507之各外围组件阻值,检测为C329时,发现巽常,有一端阻值为无穷大,检查线路连接状况,发现线路是由ICH6输出,试换ICH6 OK

六不良类别:不开机
1A.不良现象:不开机(数码卡跑90或AD)
B.原因分析:诊断卡跑90或AD,一般为内存无法读取,该故障首先测供内存VTT DDR电压 1.25V,发现该电压升高为2.5V而导致无法读取内存.
C.维修处理方式:内存电压升高一般为输入电压长高或者电源供电电路本身有异,首先测输入  电压(U20 3#) 发现电压为2.5V,正常为1.25V,该电压是由CSB2.5V输入经R406,R417分压  而得到1.25V电压,而该板的的供电压正常,而分压电压升高R417,R406不良或R417缺件,  经维修发现R427缺件.

2A.不良现象: 不开机(数码卡跑90或AD)
B.原因分析: 该现象也是由于不读内存所引起,不读内存,首先测与内存相关的供(电TTDRR,   SB2.5V)均正常,而供频率也正常,说明是由于北桥与内存或北桥本身有问题.(目检发现有缺   件现象,而测内存槽与地间的阻值,发现MDATTA4)到北桥无值.
C.维修处理方式: 根据上述为北桥空焊所引起,更换北桥后OK.

3A.不良现象:系统线测试“不开机”(数码卡不跑数)
B.原因分析:因此板是在系统发现的不良,在DIP一定是测试OK品,先仔细检查外观,无发现人为损坏现象在确定电压频率都正常的情况下,装CPU发现此板是开机正常,送系统线确认还是不开机,经分析为此板CPU座接触不良,即系统组装CPU是没有CPU保护座,DIP测试时CPU有装保护座之原因.
C.维修处理方式: 根据上述分析,更换CPU座OK.

4A.不良现象:不开机(数码卡不跑数)
B原因分析:
   a检测y3的14.318振荡信号是否存在.
   b.检测U10(时钟IC)23脚48M时钟,48脚的14M各30脚的66M以及10脚33M时钟供给南桥(U16)是否正常.
   c.检测U10(时钟IC)23脚48M,22脚48M,31脚的66M时钟北桥(U14)是否正常,检查U25的31脚的33MHZ信号是否正常,同时检查2脚PCI复位电压是否为3.3V左右.
   d.检测cpu座AB25脚是否为1,.5V(CPU复位信号),插上CPU脚座量测A,D信号阻值是否正常. C维修处理方式: 如果诊断数码卡跑数,根据数值显示情况相应检修BIOS,I/O芯片,南桥,内存是2.5V电压,频率是否正常.

七.  不良类别:不通电
1A.不良现象:不通电(插上给CPU供电的12V电源后不通,取下后通电)
B.原因分析:
    a.检测电感L4或L5的对地值是为过低或为零是则取下北桥后检测U8及各三极管是否有空焊,短路,值低情况,确   认无误后插上电源检测CPU电压是否为正常1.6V左右,然后装北桥.
    b.检测U11是否不良.

2A.不良现象:不通电(不插12V电源(CPU供电电源)然不通电)
B.原因分析:
   a.检查Q11的2 脚是否有SB3V电压输出,
   b.检查5VDUAL电压是否正常及Y4是否起振

八.  不良类别:K/B和MOUSE不良
1A.原因分析:
    a.检查5CDUAL电源是否正常.
    b.用数字表二极文件量测各端口引脚值是否正常,排容CN3有无不良.
    c.检查U21(I/O芯片).
九.不良类别:COM PORT不良
1A.原因分析:
   a.先观察端口本身是否有破损及断针现象.
   b.用数字表二极文件量测端品引脚读数是否正常.
   c.检查排容CN1,CN2,CN6,CN7是否空焊或损坏.(U17,U26)1脚的12V,20脚的5V是否正常.
   d.试换GD75232和U21(LPC47M15X/192).
   e.更换南桥.

十.不良类别:PRINT  FAIL(打印口不良)
1A.原因分析:
   a.先观察J15是否有断,针破损故障.
   b.用数字表二极文件量则J5的各脚对地值.
   c.检测U4之20脚是否为正常5V供电.
   d.检测U4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e.试换U4和U21(I/O芯片).
   f.更换南桥.

十一.不良类别:AUDIO  FAIL
1A.原因分析:
    a.检U7的3脚是否有5V供电电压,无则检修Q8,U7.
    b.检测U1的1.9脚是否有CVCC3.3伏电压
   c.检测Y2是否有24MHNZ的正常波形式,11脚的复位电压(3V左右)是否正常,10.6脚的同步信号和时钟是否正常由南桥提供.
   d.检测Q6的D极是否有3.3V电压,此电压为是否支持AC97的开关电压.
   e.试换U1.
   f.更换南桥.

十二.不良类别:USB不良
1A.原因分析:
    a.首先目检USB端口有无不良现象,若磨损大则更换.
    b.检查FB21电压是否为5V.
    c.用数字表二极文件检测J20的各引脚数值是否正常.
    d.检测电容CR12,CR11,CR9,CR10是否损坏(用代换法)
    e.RN9是否为良品.
    f.试换U15.
   g.更换南桥.

十三,不良类别:HDD  CD-ROM不良
1A.原因分析:
    a.用数字表二极文件检测J25,J28各插脚对地数值.
    b.通电检测VCC5V和VCC3.3V是否供给J25,J28的27与31&39脚.
    c.检测R444,R447的阻值是否正常.
    d.试换南桥.

十四.不良类别:开机不显示或显示颜色不正常
1A.原因分析:
     a.首先目检J1是否有破损及断针现象.
     b.用数字表二极文件检测J1各插脚对地数值是否正常.
     c.用示波器检测L12,L2,L3是否有三基色(R,G,B)电信号,查看相关组件.
     d.检测同步信号(HSYNC)和场同步信号(VSYNC)是否有正常输出,检查组件DC21,DC2.
     e.试换北桥.

十五.不良类别:画面不良(缺色)
1A.原因分析:
       a.目检J1是否SHORT,内存是否折脚,SHORT等.
       b.工作电压VCC5V.
       c.北桥到J1接口线路对地阻值
       B.维修处理方式:以上情况均正常,更换北桥U14 OK.

网友:
不错,的好东东,能加快维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