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朋友有F422的图纸啊

楼主(2008-05-28):
F422是控制负压的一个三极管,哪位朋友有此管的图纸,请共享一下哈

网友:
F422和F423 全称分别为BF422和BF423 前为NPN管后为PNP管.参数为250V.0.1A0.8W用在视放板上是不能用1815和1015代替的应选用MPSA42和MPSA92代替就无问题

网友:
负压控制管一般用的是BF423.PNP管.此管比较特殊.建议找原型号进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