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8):
航嘉ATX电源,型号为LW-6228,刚上电的时候有啪的一声爆响.响声很大,以为是保险炸了,仔细一查保险以及电容都没有问题,再次上电仔细观察,发现刚上电的时候有打火的现象,响声就是打火时发出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打火现象呀,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接地良好吗?》你的电源插座?

网友:
你看到哪里打火啊?说明一下.

网友:
有时打火有时又不打火.好像是安装在外壳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打火,注:打火就是上电的那么一下子,不是一直打火.

网友A:
看到具体在哪里打火啊?才好分析原因。我遇到过大电容内部轻微短路引起上电时候有啪的一声爆响的现象,不知你的是否如此。。。。。。

网友B:
外壳上的电感是无源PFC (Power Factor Correction,PFC)电感,是否有接触不良,虚焊等引起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具体在哪里打火啊?才好分析原因。我遇到过大电容内部轻微短路引起上电时候有啪的一声爆响的现象,不知你的是否如此。。。。。。

电容还比较新,怎样判断电容是否内部轻微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的电感是无源PFC (Power Factor Correction,PFC)电感,是否有接触不良,虚焊等引起打火。

固定在外壳上的这个变压器由一黑一蓝两跟引线接在电源部分,我在电路图上看了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输入和输出的引线很多,并且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输出的就是所需要的直流电压了,所以固定在外壳上的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是无源PFC电感吧.

网友:
楼上,一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定在外壳上的这个变压器由一黑一蓝两跟引线接在电源部分,我在电路图上看了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输入和输出的引线很多,并且功率因数校正变压器输出的就是所需要的直流电压了,所以固定在外壳上的这个变压器应该 ...

是低频厄流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低频厄流卷

量了一下电路,是串联在电源插座到整流桥之间的一个电感,不知道是不是所说的那个低频厄流圈.

网友:
ok,主要作用是降低来至50H以下的干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