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638用什么管可以代替?

楼主(2008-05-28):
主板上K3638管子烧了,请问用什么管可以代替?
主板

网友:
是N沟道的场管!!!
你找一个差不多的N沟道换上!!!

网友:
谢谢了,我试下看看 K3639行不行啊

网友:
替换了之后又爆掉了啊!

网友:
那就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啊,继续盘线路吧

网友:
呵呵,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烙铁的废料粘在CPU的线路上了,造成烧管子的原因啊!

网友:
2sk2645应该ok....................

网友(2008-09-07):
可控三极管 好用603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