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5-28):
今天遇到一个华擎的845的板子,能点亮,代码能跑完,但是CPU温度很高,很烫手,,测的CPU供电MOS管下管DS极击穿,然后拆之,但是测的拆下的MOS管没有坏,DS极之间的线路还是短路.又拆,电源IC,还是短路.我怀疑是CPU座子虚焊了.
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MOS管下管DS极全部击穿,一定是北桥坏.但不可能亮机,是不是没测好??????

网友:
你所说的击穿到底是什么概念

网友:
不是CPU座子虚焊,而是CPU座子的焊点短路了,要换座子

网友:
我说的短路是去掉下管的线路还是短路,下管的S极本来就是接地的,D极是接上管的S极,就是上管的S极和下管的D极对地短路
我就是怀疑是CPU座子短路,上面说的虚焊说错了..嘿嘿

网友:
凭LZ提供的信息,就说北桥短路、什么U座短路,都是不准确的
LZ要将电源侧和负载侧断开,才能判断是负载(北桥、U座)短路,还是场管,供电IC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不是在板上有CPU的时候测的吧????此时测肯定是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