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开机C1-AO,不报警,测试各种数据请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8-05-28):
顶星的845D,开机跑C1-AO,不插内存也是这个样子,也不报警,开始以为BIOS丢失,去掉BIOS后开机C0,重新刷好BIOS开机还是C1-AO,测试内存槽上6个时钟电压正常1.6V,测试到91针时电压正常3.3V,但是92针就只有1.2V了,应该和91针一样的,其他针脚电压都正常,我跑92针的线线发现进了南桥了,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电压和阻值必须一致,否则北桥挂掉!

网友:
难道北桥已经坏掉了?

网友:
请教高人845D的主时钟芯片ICS UJ760888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

急求,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2.5V供电

网友:
DDR 92针是SMBCLK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91和92都与ICS连接,两针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ICS拆之前对地租子不一样,ICS拆除后阻值一样,目前判断ICS坏,但更换比较麻烦,这个IC很少见,翻遍了我所有的坏板子也找不到,希望有知道的高手,或是版主能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回楼上的楼上,北桥供电是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NB无关!
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一般为3.3V,由SB发出,一般还经过IO和CLK芯片,所以当电压不对时要考虑这几个芯片的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您的指点,感觉您的经验不比那些版主们差,我换的这个时钟IC只要是下面的型号对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型号就是那样,没错.
千万别这么说,各位斑竹都是很厉害的角色,有机会还要向他们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