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8):
最近修客户显示器遇到聚焦不良故障,
调聚焦电位器可以使模糊地方清晰,但又会出现以前清晰的地方变的模糊
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显示器

网友:
把2根聚焦线对调一下,不行的换包

网友:
其中有一台调聚焦电位器时有保险电阻烧毁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调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 显象管 阴罩网是不是变形了

网友:
本版置顶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自已去参考一下.聚焦相关电路上如有明显元件烧坏了的要先更换后再进行调试.

网友:
聚焦电路没有明显烧毁过热迹象!
置顶的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没有类似现象

网友:
高压包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高压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