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3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8):
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38,哪出故障了呢.请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是哪一种诊断卡呀.................

网友:
说明已检到显卡,如不亮可考虑显卡或显卡和AGP接触不好,如果是集成显卡可先清COMS,再查电路,  刷BIOS

网友:
北桥坏,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看看是开机跑38,还是经过什么代码到的
开机就是38,可能CPU没过显的乱码   跑了代码的就看楼上的

网友:
是什么板子,是集成显卡的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