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检后死机..................

楼主(2008-05-28):
主板上电自检过后就死机,进不了系统,现已经确认是主板问题,请教高手如何入手修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 各处供电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BIOS I/O 时钟IC

网友:
CPU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在什么地方死机,如果以开机就死机看看是什么没有检测过去,如果用一会死机,看看是不是风扇和cpu底座卡子是不是断了

网友:
请详细说明是在检测什么的时候死机的,屏幕上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CPU风扇也正常,是在自检之后出现暗屏然后死机........

网友:
这种情况最难修,主板可以点亮,但是死机(电容没爆),说的不详细,大师级板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是I/O的问题,以前我的一块板子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示到内存就死机,,还是在哪里死机,要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先刷新BIOS,看能不能解决再进行下一步。那个板好了没有呀?没见楼主有下文了呀!

网友:
BIOS重新刷新。。。。。。。。。。。

网友(2009-06-06):
大家问在什么地方死机的,但谁能给个开机自检的流程啊,就是诊断卡代码的开机跑马顺序

网友:
刷刷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