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判断大概故障,和大家分享。

楼主(2008-05-28):
1:开机时电源在0--0.1A之间,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2:开机不摆动,可能保险烧坏
      3:开机瞬间达0.6---0.8A,硬启动完成
      4:开机后指针来回摆动3--4下,软启动完成,如果摆动1--2下不开机,可能是显卡自检不过。
      特例:DELL开机从0.6--0.8变到0.4,可能问内存故障

网友:
我太菜了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帮你顶一贴

北落师门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笔记本电脑起动过程和如何根据电流表指针判断故障
    当按下电源开关,如供电系统正常(3.3V和5V和CPU供电正常输出),电源芯片就会产生出PG(电源好)信号分别送往南北桥和CPU。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PCISTOP和CPUSTOP送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产生出的时钟信号,其中一路PCI时钟送往南桥,当南桥收到接到时钟信号后, 就会产生出两路复位信号:PCIREST(信号复位)和DRVREST(设备复位)去复位主板上的各部分电路,其中一路PCIREST去复位北桥,当北板收到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出CPUREST去复位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后(这时CPU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具备了),标志着这台机器的硬起动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进行软起动。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字串7

d:电流表指针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3楼的更加详细,谢谢你拿出来分享!收藏了!

网友:
多謝各位前輩的分享, 頂一下, 讓更多人知道

网友:
楼主发的是指针的吧,现在我用的是数字的,请问数字的怎样判断呢、

网友:
数字,指针不是一个样的吗?指针可能比较形像些。

网友(2008-10-10):
0.8A之后怎么没有了?

网友:
我们用的数字的,指针的没搞过啊,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主要看跳变, 电流大小在其次. 曾经修过东芝的G15, 一开机就跳到1.4, 然后在1.4到1.6之间小幅度的几次跳变最后过1.6后出来显示. 当时是显卡虚焊, 所以在1.4到1.5之间跳了两下就不动了, 和其它的板有很大区别. 所以电流跳动法也不是万能的, 要想用电流法来判断故障就要对该板的上电时序有所了解, 以及每一步的大概电流有所了解.

有时电流法也会给人误导, 比如今天修的一块NEC的板, 上电后从0.4几次跳变到0.6几, 然后回到0.5不动了. 有时开机时又会突然升到0.9不动了. 如果照我的习惯看一定是显卡的毛病, 不过开机突然到0.9就不太可能是显卡的故障了. 最后发现是南桥有轻微的空焊, 突然升到0.9估计是焊接不良造成的电阻过大吧.

我不太习惯用测试卡, 因为太多机器上测试卡不跑码了, 就算跑码也经常不正确. 所以**电流法更多些. 当然电流法只能给一个大概的故障范围, 判断也不是很精确. 电流法判断不出时还是要测板上的各组电压和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