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V2000的充电异常保护管G极18V

楼主(2008-05-28):
康柏 V2000的充电异常保护管G极18V,正常的是5V到6V之间,如果是18V的话,电不会进来,我追了一下电路,把追到的
三极管
和
二极管
以及MAX1772都换了!还是一样,最后连I/O也换了,还是一样!
请指点!
充电

网友:
首先应该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思绪 说的有道理 先查查后级电路 有没有短路然后再换

网友:
没短路的!和好板对量过了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和G级直接相连的芯片坏了,不是MAX1772吧?

网友:
祈禱別是南橋...............

网友:
G极相连电路的元件都换了!南桥和EC及1772都换过了!还不行!郁闷中。。。。。。。。。。。

网友:
V2000跟M2000的架構\電路一樣麽?

网友:
各位師傅給點靈感吧,如果這個V2000沒有結果的話,有一台同樣故障的COMPAQ M2000也要死在我手裏了

网友:
故障在充电芯 片MAX1772 。18V不正常说明充电管用的是P沟道管,即然是高电压了是不是芯片本身坏。?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和M2000的板是一样的!能换的都换过了,芯片肯定是好的,从正常的板上对换上的!

网友:
1772是具有整机供电状态检测功能的芯片,即然不能充电那请检测一下电池口到充电芯片的信号线9角看是否在插电池和没插电池一样呢/

网友:
各位老大!如果再搞不定,只能做料板了啊

网友:
我這有個M2000終於弄好了,故障類似.查到1772沒壞.,是1772的11腳供電沒有,正常是2.8V,沒有是因為電阻PR142變值了

网友:
是不是管子稳定性不好,换一个试一下看看吧.祝你好运!

网友:
不喜欢中关村的工作方式,原因就是拿到一个板问题大概在那里知道。拿到就换这换那。最后搞出很多人为故障。供电,时钟,RST都不查。准备换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