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P768A液晶黑屏

楼主(2008-05-28):
今天刚接到一台老的液晶 是刚开始出来的那种 插上电源指示灯绿色?
不是一般显示器不接主机等应该是黄色的嘛
??这个怎么会是绿色 接上主机看看 还是不显示等也是绿色按开关似乎关不了 拆机 发现高压板上有个22J160的电容变形了 多大也不知道 标的是什么意思也不太清楚 估计是0.22UF160V的吧?!量了下边上的两个
三极管
ztx1049a的很小的 去电子元件那买不到 郁闷 就买了个电容 个还特大 比原来的大好几倍 说是一样的容量的 三级管没有 就从电源上拆了俩 参数也差不多 换上 开机 还是一样 量了下高压板 发现 12V有输入经过一个八脚
场效应管
后只有0.44V了 一共有两个 高压板是4口的 那这个就是个其中两个口供电的吧 两个都没有输出 我就找了个现换一个试试看 呵呵 换上上电 有输出了 把另一个也换上 上电
显示短路了 郁闷 我用是的可调电源 再一量 装上的三极管击穿了 郁闷 估计是不能用了 拆了算了 再上电看看 不短了 手摸了下高压线圈 其中两个有温度 就上看个灯管看看 能点的亮 不管别的先装上看看有反应没有 接上主机 还是原来那样 不过背光有两个灯管亮了 就是没有图像 等还是绿色的 不知道是个什么问题了 有谁修到过的告诉我一下 啊屏供电不怎么好测 老的液晶 驱动板上是有个插口直接插再液晶上电 没有屏线的
[
]
芯片
黑屏

网友:
这个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直接换个4灯板就OK了,这个机型驱动很少坏的,我修过多台未见驱动板坏过,都是4灯板的问题多,~~~~~~~~~

网友:
找个通用板高压板换上,简单省事撒

网友:
对,修液晶就是用板代换,修一下管不了好久坏了,还不好意思
直接换个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