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插入任何USB设备后提示unknown device 主板问题最大!换过硬盘试过了!

楼主(2008-05-28):
电脑不知道怎么搞的,USB有问题感觉!不管插入什么东西,比如U盘,摄像头,打印机!等等都提示unknown device !前面的USB插口试过!后面的插口也试过!都不行!请教各位网友们怎么解决,怎么去查找问题!本人也是搞维修的,怀疑主板问题最大!

最后也只能换个USB扩展卡才行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板?  代换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阿反正打印机插上去有时候认的出有时候认不出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不装主板驱动的情况下试一下..........

网友:
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判断南桥是否局部短路,并跑USB进南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