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660 花屏修复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5-29):
机器故障:开机就花屏。显示ACER LOGO的时候就花屏。满屏竖线。
拆机检查:478针CPU P42.8G 显卡是独立的(有一个单独的PCB板。通过插针接主板)。内存为256MB X 2(外频、芯片都不同)。拆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把两个条都拿下来换个128MB的上去。开机正常了。不花了。当时以为是内存的问题。于是上原来内存。不花。两条都上。花了。。。再换128.还是花。。。
修复:拆下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显卡接口和显卡接口,不像有虚焊的。还是先补一下再说。补完装机。花屏没有解决。但现象有点不一样。开机时按显卡有变化了。
有希望。又焊了一遍显卡上面的接口。用酒精好好清洗了一下。装机动车OK...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不错 又学一招

网友(2008-08-31):
这种长板子移动来移动去的,接口很爱出问题,但焊功一定要过关哟,谢谢LZ的宝贵经验.

网友:
酒精好好清洗.这接口不好焊.

网友:
接口虚焊,焊工要扎实

网友:
有独立显卡板的出现加电不显或花屏.只直先焊接口再说

网友:
开机时按显卡有变化,是不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