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刷新率没有意义?

楼主(2008-05-29):
刷新率说的是场频,指的是屏幕每秒钟刷新的次数
有人说液晶不是电子枪,没有刷新率,也有人说LCD也存在场频,所以也有刷新率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它的显像原理和CRT不同,不存在画面闪烁问题,所以刷新率不需要太高也可以保持较稳定的画面效果.到底液晶的刷新率是怎么一个回事.
本人对液晶不是很精通.被人问了一下回答不上来.想求助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液晶显示器显示的画面是实时的,不像CRT显示器要一直刷新画面.
CRT刷新率从100调到60,能明显感觉画面在闪动
液晶无此问题,但要注意如果是D接口的液晶显示器有个最佳刷新率.

网友:
但要注意如果是D接口的液晶显示器有个最佳刷新率.一般是60HZ

网友:
LCD是存在刷新率的。

LCD与CRT显示原理不一样。60HZ LCD不会闪,可千万不要认为LCD不存在刷新率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