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偏红色

楼主(2008-05-29):
有一显示器,开机偏红色,有时在使用过程也会出现偏红色并带屏幕闪动,关闭显示器后重开有时又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呢?要如何检查?

网友:
视放电路可能有虚焊的 地方

网友: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OSD  有无RGB 可调的,如果无的话,可能调RGB  的电位器有问题哦!

网友:
视放板虚焊了,,全部都补焊一片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