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被雷击

楼主(2008-05-29):
三星940nw被雷击,电源板到处短路,
测DH09  DM0456R的VCC和GND直通,摘掉后不短了。
请问谁知道用哪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提供点图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呵呵修修实在麻烦,建议楼主想省事的话买个别的电源板换上,江苏维修网就有的卖, :) :)

网友(2009-12-05):
这心片应该蛮多的啊    DM0365R可用DM0465代换   估计你是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如果手里没有代换的元件,不如直接买原型号换上,

网友:
学习中,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