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能调行幅的奇怪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08-05-29):
今天收到一台翻新的显示器,是菲利浦CPU,显示正常,但是就是不能调节行幅,调节时数字显示都是正常,但是就是图像不会根据调节数字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没有了维修的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二呀!!!!
谢谢了先!!!

网友:
扫描得不够清楚,不能调,现在是最宽还是最窄?  在调整行幅的同时测一下行宽管的B极电压,看看是不是随调节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去试一下先吧!!!

网友:
查是DDD电路下的阻尼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