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场扫描电路问题~·

楼主(2008-05-29):
本人菜鸟,现维修一显示器。场功率集成是TDA8172,现在的现象是屏幕只有下半部分正常,TDA8172的2、6脚只有2.5V左右的低电压。经检测电压是到限流电阻时产生开路。只要断开2脚或6脚的电路,电压才能通过电阻。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2.5V的电压太低了呀,你代换一下那限流电阻嘛。

网友:
建仪换一下8712先,一般8712]坏也会引起2.6脚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