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845主板 死机

楼主(2008-05-29):
更换CPU供电的电感..之钱烧黑了..换后之前客户说是10几分钟左右死机.现在换后出现20秒内就死机...32.768与14.318的晶振与其协振电容都换过..其他地方供电都正常...有个问题就是CPU供电一直都是1.73V  只要上CPU都会是1.73但在死机后在去测确是1.65V..还有个就是CPU很烫..但换过大风扇问题依旧把CPU和风扇换到其他扳子上都不会死..求助中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管不良引起的呢/》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 和供电管是否不良  再不行 更换电源IC试试 应能有所收获

网友:
查一下滤波电容有可能表面看不出

网友:
看到不爽的电容换!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CPU供电电容  在不行用水洗洗在吹干有可能就会好的。

网友:
仔细查CPU供电电路,我认为还是CPU烫造成死机的............................................

网友:
考虑到死机时VCORE降低到1.65
建议将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