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存,引起主板内存供电MOS管坏。

楼主(2008-05-29):
  昨天晚上,客户一机器 845gl主板,io:W83627HF。客户要买一内存。我给他插内存,当时没插紧,开机不行,插紧后再开机不行。拔下新内存,开机不行。把旧内存拔下再插上,诊断卡提示FF,伴随长鸣,应该是内存错误。再拔再插,就没反应了。诊断卡没有任何显示。
  发现,QW2、QW3、QW4、QW5、QW6、QW7、CF26异常发热。
(希望和我一样的嫩手,能从中获益。哈,在楼下的各位帮助下,我又学到了不少。

  问题已经解决。主板修好了,22楼有图。
  换了2个电容,1个mos管。
  换mos管功夫不到家,样子好丑,而且不小心把,内存插槽烫了。
  为了换mos管,把烙铁头给弄弯了。
  不知道哪位说说换mos管的经验呀,俺学学。

网友:
您换根好内存条的试试,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内存条换过了,不行。mos管非常热,烫手 。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吧,应该是内存电路有损坏了!

网友:
先换内存MOS 管撒,再看有没有其他的供电管发烫撒!!!!!!!!

网友:
看内供电还正常不?还有就是在插拔内存时是否损伤了北桥 应在考滤范围

网友:
供电管发热是不是意味着烧了。
内存mos管,如何辨认呀。是这个吗,见图!

网友:
把CPU拆下来重新上一遍就好了..

网友:
怀疑就换管子好了。。换只前测下内存电压。。电压正常就要考虑时钟和上拉电压。最后就北桥了。

网友:
重插CPU,不行。
发个mos管清晰图。

网友:
我晕,是内存的MOS管,还是叫维修人员修一下

网友A:
你插内存时应该损坏了内存供电电路了,先上CPU假负载测量一下所有供电电压,特别是内存2.6V供电。有能力的话自己找块坏主板拆场效应管换上,再次测量内存供电。最近维修了几例都是客户自己插拨内存引起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插内存时应该损坏了内存供电电路了,先上CPU假负载测量一下所有供电电压,特别是内存2.6V供电。有能力的话自己找块坏主板拆场效应管换上,再次测量内存供电。最近维修了几例都是客户自己插拨内存引起损坏。

谢谢啦,我正在学习维修主板。有些东西一知半解。您说的至少让我 知道怎么测了,怎么修了。哈。

网友:
如果说一代的话,将插口朝左放,然后在主板内存插槽上卡上边第二个用表插入。然后可以用另一个表针量三极管,如果相通那个就是的。这是内存供电的线路

网友:
先把CPU供电解决了.你说的那几个管发烫,是 CPU供电的.且下管是快恢复二极管,不是MOS管.由7500B或TL494控制两个对管,PNP和NPN的三极管,这两个管再控制上管的G 极.重点看一下那个对管,要不直接换了看一下,故障能否解决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有没有2.5V或3.3V,位置在DDR槽短的那部分最上面的2处。上假负载看看CPU供电时钟复位有无。另外:内存是北桥管的,量下北桥边上的贴片电阻电容什么的看看有无1.8V电压。

网友:
估计是哪里给短路了,先查短路。没有短路就好修了。

网友:
管热,这种原因是因为u的滤波电容坏引起

网友B:
首先机器拿来时正常点亮吗?能的话就是你装内存后坏的,有可能装的位置错误而烧了内存供电管,就是那个P3055,我看你拍的照片觉得3055下及旁边有锡珠,说明此管过热而融化了下面的锡,从底下渗出锡珠,你量一下内存槽子1脚及7脚,看电压是否为正常1.25V及2.5V,正常的话上内存再测量,不正常就换3055,再测量一下CPU的供电正常否!

网友:
测量一下VCORE有无短路,北桥是否很烫手.是的话北桥挂了!

遇到过一个带电插内存的,烧坏了电源.检测发现VCORE短了,内存供电被拉到0.9伏,竟然电源不保护.把我修机的电源也烧了,他原来的电源当时就坏了.最后换了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机器拿来时正常点亮吗?能的话就是你装内存后坏的,有可能装的位置错误而烧了内存供电管,就是那个P3055,我看你拍的照片觉得3055下及旁边有锡珠,说明此管过热而融化了下面的锡,从底下渗出锡珠,你量一下内存槽子 ...

老大观察真仔细。凭一照片,竟然给我找出问题来了。哈。谢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发图大家看。
换了2个电容,1个mos管。
换mos管功夫不到家,样子好丑,而且不小心把,内存插槽烫了。
为了换mos管,把烙铁头给弄弯了。
不知道哪位说说换mos管的经验呀,俺学学。

网友:
晕 厉害烙铁头都变形了 呵呵 我们换MOS管用风枪就行了

网友:
烙铁头是特意弄弯的,这样接触面大。哈哈 (手头没有其他型号的头,就把这个尖头 弄成这样了。)

网友:
那不是内存供电
那是CPU供电         把那几个供电管换了试试

网友:
看错拉                   是内存供电                 用3055换就可以拉

网友(2008-09-25):
查判别MOS管脚遇到过一个带电插内存的,烧坏了电源.检测发现VCORE短了,内存供电被拉到0.9伏,竟然电源不保护.把我修机的电源也烧了,他原来的电源当时就坏了.最后换了北桥好

网友(2009-08-28):
测量一下VCORE有无短路,北桥是否很烫手.是的话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