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下管D、S极阻值为0,拿下CPU后阻值正常

楼主(2008-05-29):
上CPU后下管D、S极阻值为0,导致核心电压为0.12V,拿下CPU后下管D、S极阻值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开机无显,并且南北桥不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替换过CPU,故障依旧。

网友:
不要上CPU后测量阻值!
这个阻值是测量的CPU的内阻
排斥你表测量精确性的问题 这个数值不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不上CPU的阻值是650欧,那这就是上常的罗。
那就是CPU的供电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