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SC是什么啊!原谅菜鸟的菜问题

楼主(2008-05-29):
各位老大,SC是什么啊!原谅菜鸟的菜问题
问题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吧.....
别这么懒...

网友:
SC=south chip=south bridge=SB=南桥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我是到SB,NB,但真不知道SC说法,看来也有NC说法了。再次感谢,菜鸟就这样在你们的帮助下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