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144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无法启动的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7-04-01):
V星主板MS-7144的奇怪故障

一块V星K8T Neo-V(代号MS-7144)主板,出现关机后+5V电路一直有4.8V左右的电压存在,其它各路电压已正常关闭,且接着再按电源开关时无法开机,要把220V交流电源断开后再接上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电源已经代换过,证明是好的。现在想请教飞翔老师,这是主板哪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注释:最近发现很多人碰到由于DUAL双路供电造成的故障现象,而没有思路下手维修,特提升一个典型的DUAL双路供电的故障检修实例,以供参考

网友:
-------呵呵,我已经被这个问题捆饶很久了,以前我也发过这样的问题,记得是BIOSTAR NF2的主板.就是把电源拔掉再插回才能通电.期待飞翔老师和各位高手解决这个问题.感觉还是触发电路的问题,还有那个14脚PS-ON,但是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记得我修的时候,换过IO,换过带有ATX的两个一大一小的芯片,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你所说的+5V是在什么地方测得的?

ATX上?

网友:
我说的+5V是在ATX电源上测得,并且主板上连接+5V的地方都能测到4.8V左右的电压。我用DEBUG卡测试时,关机后+5V指示灯亮,复位灯也亮,其它各组指示灯不亮。奇怪的是,在插上交流电不开机时,+5V是没有的。我不知自己是否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说,我怀疑此电压是5VSB串过来的,如果这些推断成立的话,应在插上220V交流时,+5V就应该有电压,但奇怪的是,在未开机时,+5V正常,只有关机后才会出现上述故障。请飞翔老师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会同时使用+5VSB和红色5V的电压,除此外,就是IO、SB同时使用这两个电压,如果I/O和SB正常的话,问题就出在内存供电上了,内存供电的+5VSB和红色5V的切换是通过南桥控制的,你的这个故障现象,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有元件损坏,导致5VSB的电压串到了5V上,从而使5VSB的电流不足,导致无法开机的,从电压上也可以看的出,电源里输出的5VSB,到了主板上的为4.8V,电压被拉低了,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变低的,即使会,也是一点点,很小的

网友:
另外,你可以自己把内存的供电电路跑通,然后把5VSB供到内存的那一路切断,应该可以解决故障,不影响正常使用(除了休眠功能外)

网友A:
不过还有疑问,就象楼主说的那样,既然是+5VSB串到+5V,那么为什么开机前不串,关机后才串?

网友:
典型的5VDUAL供电方式
待机时使用5VSB供电,通电时使用VCC5供电.

这样设计,一是为把主板从睡眠状态换醒,二是因为5VSB的电流过小,不足以维修设备工作,所以在开机后,要用VCC5来接替供电.

网友:
好帖
一些必须要重插电源插头才能开机的故障先应该考虑本帖阐明的原因

网友:
如果是我也会考虑电容漏电!
新照GG的方法有点狠

网友:
非常感谢“新照”和“飞翔“两位老师的指导,现在问题已经解决。确实如”新照“老师的分析,是一只型号为”P07D03L“的双N沟道场效应管其中的第二只场管的DS极击穿,此路D极接红色+5V,S极接5VSB,G极由V星开机控制芯片MS-6控制。而且此路S极的5VSB电压也是通过P07D03L中的第一只场管过来的,它同样是受控于MS-6芯片。当你插上交流电时,MS-6芯片输出到P07D03L两只场管门极的两路都为低电位,P07D03L的两只场管都截止,此时虽然负责转换红色+5V和5VSB的第二只场管DS极已经击穿,但由于P07D03L中的第一只场管截止,5VSB电压也就串不过来了。厂家为了实现自动开机功能,在你关机时,由MS-6输出高电位到P07D03L的第一只场管G极控制它导通,由5VSB给主板的南桥、PCI、USB、内存等供电,由于第二只场管DS极已击穿,5VSB也就由第二只场管的S极串到了D极,也就串到了红色+5V电路。这就才出现了我上述的奇怪故障。
     不过,我还有些地方没有想通,就是为什么5VSB串到+5V端会引起开不了机。我仔细测量了关机后ATX电源接口5VSB的电压仍然是5V,并没有下降,我所说的4.8V电压是在红色+5V上测到的。希望大家积极发表你的看法。再次感谢大家!并祝”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越办越好。

网友:
新照老师已经讲的很清楚了,电流被分流,导致开机电路电流不足,无法开机,

你可以做个试验,用可调电源给ATX的5VSB口增加电流,或者再引一台电源的紫线到此板紫线口,两台电源一起给主板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有疑问,就象楼主说的那样,既然是+5VSB串到+5V,那么为什么开机前不串,关机后才串?

只上电不触发的时候红色 +5V是不会输出的~
触发后+5V正常输出,可能是造成某个mos管持续导通了!

网友(2007-10-25):
问一下各位老师,这种设计是不是只在V星的板子上出现,还是所有的主板都这样设计,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线路正常,是不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是电容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