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块主板北桥烫的不行!

楼主(2008-05-29):
我现在手里有几块主板,其故障都是因为北桥的温度太高了。造成不定时的重启,死机等现象。有845主板也有462接口的主板,这是不是这样的主板到坏的时候了?还是因为哪儿的原因造成的?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重启
主板

网友:
先加强其散热再说!!!!!!

网友:
先看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建议楼主先查查北桥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个人觉得主板上80%的故障都是因为供电造成的,只有少数为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