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可以开机 无显示

楼主(2008-05-29):
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显示屏黑屏,外接显示也不亮,测试卡跑2A6A,谁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  急急急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呀 集成的还是什么呀

网友:
独立的显卡   要是显卡坏了 怎么会有开机声音呢 ??

网友:
这款本本修两个了。CPU底座开焊。故障现象应该是时亮时不亮。可以按压底座看看。

网友:
不是时亮时不亮的问题,而是每次都能听到开机和关机的声音,就是显示屏不亮,外接也不亮。

网友:
显卡,换了吧!
要不先拆了用光板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焊焊显卡试试  NC6000的显卡也容易虚焊

网友:
北橋容易虛.................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虚焊了,加焊了就好了 .

网友(2008-06-28):
我修过一个联想E600的机器,故障一模一样,也是显卡模块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排除一下,应当是找到VGABIOS了,如果没有找到会报警的!建议量一量接到显示屏的LVDS信号是否有波形。

网友:
NC6000开机不显示,有可能是1987虚焊造成的,加焊一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显卡空焊,我维得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局部虚焊。。。。。。。。。。。。。。。。

网友:
建议还是换显卡好了,别迟疑,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MAX1987,试试看,不行的话看看CPU坐的问题吧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板肯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