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754主板(捷波N250DAG )

楼主(2008-05-29):
现在的问题是GHOST完系统后重启。。过完WINDOWS进度条后就黑屏死机了
次板更换过32.768晶振。问题依旧..
后测的PCI A14对地阻值只有11欧! (南北桥集成的)
但是它又能亮....请问高手这个如何理解?..
而我这个板的问题又改怎样解决? 头痛中。。。请大家帮忙..谢过、、、
Windows

网友:
别用GHOST的盘,重新安装一个试试
32.768应该关系不大
本人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换了盘也是不行啊 ...

网友:
PCI A14对地阻值只有11欧是不正常的
1、查网卡芯片有没坏了
2、桥坏

网友:
测下AGP旁供电管,
换个硬盘试试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