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过高

楼主(2008-05-29):
一块462主板,用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为3.62伏,比正常电压高了一倍,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坏了?

网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我也修过很多AMD板 有的正常1.65左右 有的2V多 有的3V多 但是我上CPU的话 电压马上就正常了可以点亮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462的cpu核心电压2.14v,上cpu能点亮。开始没敢上真cpu,怕烧了。差点当费板子卖了

网友:
462的主板CPU核心电压应该是1.65V左右,肯定是MOS管或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如果量不出毛病,把MOS管一个一个吹下来量就准了,有时候不拆下来好坏量不准的。2楼上说的3V核心电压可以点亮我不信,除非你量的是2.5V的主供电,上假负载核心电压是不能超过2V的。一般包括2V或以下的,或0电压的,上CPU马上可以点亮,这是有的。

网友:
462的假负载不能再相信了

462的假负载不能再相信了,我上过好多次上当了。我之前不,测到过4.5V,实在没辙上CPU就正常且跑C1了。

网友:
LZ说的没错!  我上假负载也是 3.6V ,但上CPU后是1.65V    我不明白他这假负载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中问题
不过我估计肯定不是真的有那么高

电工学里有个概念叫"开路电压",估计和他差不多

网友:
上U,没事的!烧了我赔,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就是开路电压吧,或是叫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