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9550输出到电视放电影没有画面

楼主(2008-05-29):
我的显卡是ATI 9550,用S端子输出到电视,把电视设置为扩展桌面时放电影显示正常(用暴风影音3),用CCC设置为复制到TV时,一切显示与主显示器(CRT)一样,就是在播放电影时,暴风影音的视频区是黑的,没有画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什么是CCC设置啊 在ATI控制面板撤换电视模式就行啦 刷新率调到60以下应该OK 要不开机前拔掉CRT先 用电视做主输出 再不行就换一下驱动 不要装纯驱动 装个带控制面板的 5.9的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C是ATI显卡的控制中心。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你所说的原因。拨掉CRT是可以。但我的意图是两个输出可以同时用

网友:
播放器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用dx9.0加速。

网友:
把暴风影音改成豪杰超级解霸播放试试

网友:
在ATI控制面板那可以调成两个同时显示的

网友:
1.换播放器。
2,换驱动。
3,网上查上具体设置

网友(2008-06-30):
放器模式改一下就可以了,用dx9.0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