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sis630主板不上电,测量电源是好的,在主板这一块儿,我是一名菜鸟,我是搞装机和显示器的,谢谢各位提供帮助指点。
[
]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测下CPU的工作电压有没

网友:
用修开机电路的方法修。先上假负载,ATX14脚接地,看CPU电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强制开机还没反应,就是哪里有短路,先量MOS管。(CMOS跳线帽接错也有可能不开机)另外SIS的板子好像归南桥开机的,如果都正常的话排除32.768晶振外估计就是南桥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给出答复,我想在这里给你描述更详细的故障现象,我本是维修CRT和液晶的工程师,现在搞主板确实是一头雾水。只知道点亮的基本条件是内存,显卡,CPU,主板,显示器均好才能点亮。现在细化到主板级故障就没法了。这个主板原先就是不能拔掉开关插头,一拔下次开机就提示CMOS重新设置,换了个电池还是那样。按提示上说的按F2继续。。。,由于不会查,就只能是如此用了,后来用得好好的关机的,第二天就按机箱上的开机钮,就一动不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给出答复,我想在这里给你描述更详细的故障现象,我本是维修CRT和液晶的工程师,现在搞主板确实是一头雾水。只知道点亮的基本条件是内存,显卡,CPU,主板,显示器均好才能点亮。现在细化到主板级故障就没法了。这个主板原先就是不能拔掉开关插头,一拔下次开机就提示CMOS重新设置,换了个电池还是那样。按提示上说的按F2继续。。。,由于不会查,就只能是如此用了,后来用得好好的关机的,第二天就按机箱上的开机钮,就一动不动的了。

网友(2008-11-04):
听你所说,象是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所以不能开机,你拆下电池刮干净中间的弹片,并拉起一点好让其弹性更强,再装上电池试下..............想必会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