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 重新做南桥后的情况.

楼主(2008-05-29):
华硕A8F 集成显卡的机器,开始时南桥坏,重新做南桥后,能正常开机,但显示屏只能显示12.1寸屏那么大小,图象完整.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cmos电池保证连接正常。
进bios该一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回楼上,在BIOS里没有找到改的选项

网友:
查看下显卡驱动有没有安装好,确认正确后把显示器分辨率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与显卡驱动没有关系吧,一开机显示ASUS 图标时就是12寸的.

网友:
可能某个GPIO没焊好

网友:
BIOS設置應該可以解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