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3650问题

楼主(2008-05-29):
清华同方 F3650  机器,摔了一次后,电池能开机,但只要电源适配器插着就不能开机,对比只用电源和只用电池时的检测卡代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电源适配器的时候,看检测卡应该是已经开机了,但屏没有显示.

网友:
外接呢?  外接可以显示吗?  要是外接好屏不好 就重点检查线接口 和屏 要是都没显示就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确定是不是LCD问题 还可以重新刷下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