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5主板一问题

楼主(2008-05-29):
GA845的主板 检测卡FF  有RST
上假负载 测得 CPU供电1.8V 总时钟没有  但复位信号有(1.8V)
别的基准电压都有1.1-1.2V  除了总时钟别的都有电压,但有复位信号怎么会没有总时钟呢?
检测卡跑FF  换过CPU  时钟IC换过,请问这是哪的问题,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请说出型号,这个忙我帮.

网友:
GA-8IR2003  谢谢

网友:
该板大部脚座空焊,上CPU压一下看跑不跑码,
量CPU座上时钟是否有阻抗,
上CPU量到NB的每跟线,看阻抗是否正常,
量SB边上3VDUAL阻抗是否大于200,如小于200就是SB坏,
等你结果.

网友:
845板上假负载时测得时钟没可能是正常的哦,建仪不要在时钟上花太多时间>
按不跑代码检修思路重新复查一遍吧,说不定问题会很快解决地>

网友:
845板上假负载时测得时钟没可能是正常的哦

同意

网友:
CPU压一下 大部分不动,有的时候跑到C1很少,可能CPU虚了。但拿风枪吹了还是不行,压也没反映,RST有信号,

CPU座上时钟是否有阻抗  我是新手不明白这个阻抗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下没明白请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我觉的还是CPU虚的问题,但没什么好办法加焊吗?没BGA 穷 , 拿一元人民币按着
CPU座,下面用风枪加热,可还是不行。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

网友A:
这个数值没有绝对的,不能一概而论。

既然按压之后可以从FF跑到C1,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楼主遇到的问题就是U座虚焊。
加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加焊前用助焊膏或松香水均与散布在U座下方,之后再加热。注意时间不要过长,以及NB的隔热保护要做好,以免又引起NB虚焊。

这里有论坛的BGA加焊视频,可以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cn/movie/2008/0518/movie_46.html

网友:
谢谢,我再去试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值没有绝对的,不能一概而论。

既然按压之后可以从FF跑到C1,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楼主遇到的问题就是U座虚焊。
加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加焊前用助焊膏或松香水均与散布在U座下方,之后再加热 ...

十万个V什么, 听清楚,  这快主板就是绝对的.
的确这板是478 OPEN,建议吹些助焊膏进去,再回焊.

网友:
恩,谢谢大家,我去测试下,U座好难补焊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一般是烧内存供电9116.换后有时能亮,有时C1,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没BGA 真难弄,补焊好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是的,因为下面灰尘较多,我基本是换新的,风枪,锡炉基本上成功率百分百,呵呵.
没法现场帮你,抱歉了..

网友:
你可以用电热炉作个烤空焊用的    找个破机箱 凿个比CPU大点 的洞  炉子放里边    烤的时候给CPU座和北桥加松香水   北桥要不断加松香水的  然后等CPU座周围的贴片电容动了就可以拔电    了
     但是北桥还是不能断松香水   不染  北桥要罢工的

网友:
LZ
如果反复加焊都不行,需要考虑更换U座
另外如果PCB变形厉害了,那就没有必要在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万个V什么, 听清楚,  这快主板就是绝对的.
的确这板是478 OPEN,建议吹些助焊膏进去,再回焊.

我也认同十万的意见,供电点一百多 ,甚至几十欧的对地电阻值多了去

网友(2009-07-23):
该板大部脚座空焊,上CPU压一下看跑不跑码,
量CPU座上时钟是否有阻抗,
上CPU量到NB的每跟线,看阻抗是否正常,
量SB边上3VDUAL阻抗是否大于200,如小于200就是SB坏,
等你结果.
引用 网友B:

"量SB边上3VDUAL阻抗是否大于200,如小于200就是SB坏"这个怎么判定的?是不是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