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08-05-29):
华硕P4P800SE主板维修求助
此板子以前也无法开机,因现正在学板的维修,所以就拿出来修, 开机就是整断卡FF报错.看了论坛的很多贴子后,发现I/O芯片有两个角碰到一起了,小心的分开后,开机正常.哈哈,就这样搞定了.  放着就没用它.
  今天又为了一条金手指被烧了的内存,  先是把内存的手指补好,于是就在P4P800SE的板上试机,插的是第一个槽上, 刚一开机,那内存处就冒烟了,反应很快的马上断电源,后来看看主板内存槽,只有一点点问题熔了一点点胶,用刀片括了就可以看到那接触片了.   再试试主板有没问题,用条好的内存插上开机后,就无法点亮了(所有的槽都试了).整断卡报FF码.就12V -12V -5V 5V 的灯是亮的,其余都没亮, rst灯.通电瞬间闪了一下.  PI0049D整断卡

  像这个情况要如何修呀? 我测过主板电源插口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因现在还很菜所以不知从哪着手.请各位师付以主板图和文字说明,维修思路和方法.

     注: 在主板通电情况下发现有AGP槽下方的两个管温度高. 内存冒烟是第一个槽的B面8针处.

网友:
那两个管子温度高可以说是华硕P4P800系列的通病,通常都是伴随着SB老化产生的。
你这块板子是由于烧内存后出现的问题,首先查显卡的供电。进而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那两个2054换一下

网友:
"那两个管子温度高可以说是华硕P4P800系列的通病,通常都是伴随着SB老化产生的。
你这块板子是由于烧内存后出现的问题,首先查显卡的供电。进而内存的工作条件。"
  我查了一下显卡插槽上的电压,黑笔接地.红表笔接触显卡插槽中每一个触点,电压正常, 开机2-3分钟那两个管子就热得发烫,还有北桥散热铝片也有很高的温度.

  还有就是这个管子是9915H         另外3楼的师付说的2054是指的这两个管子吗?

网友:
别外这管子9915H,能否用9918H 3310H  D1802....代替?

网友:
9918H是完全能够代替9915H的。其实9916就可以了/或者5503  70N03  60N03都可以,

网友:
谢了.

不过靠AGP槽最近的那个管子很难下,我就只有电烙铁(还是尖嘴的),有一个脚位置下与主板接点相对应那个白片片,都从主板上分离出来了.不知这样要怎样焊了.?

网友:
还是得配把热风枪,不然,怎么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