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程序后显示器不亮了

楼主(2008-05-29):
一清华同方显示器。
用多功能编程器在线刷程序出错。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灭了。也就是显示器不通电了。
认为MCU坏了。打开液晶。换了块新的空白MCU上去。接上编程器。可显示器还是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本人第一次使用编程器。请高手指教
在没刷程序时显示器是可以通电的

网友:
先把程序用編程器刷好了再裝到電路板上去

网友:
不用担心,没刷程序时,显示器 灯是不亮的,这是正常,因为是空片,你不用管他亮不亮,照打开软件,按正常的操作程序刷就行了,
1."ISP ON" 进入ISP模式
2."LOAD FILE"选择程序
3."AUTO"写入程序.

4.机器正常启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只要接好显示器的电源,后在线再刷一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清华同方显示器。
用多功能编程器在线刷程序出错。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灭了。也就是显示器不通电了。
认为MCU坏了。打开液晶。换了块新的空白MCU上去。接上编程器。可显示器还是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请问这是 ...

空白的MCU是不支持ISP的,需要事先写好程序。ISP功能的MCU实际上是FLASH ROM区分两部分,一部分存储的是ISP升级程序,另一部分存储的是MCU程序。在加电后,ISP程序首先工作,检查是否处于升级状态,如果是则进入等待状态;如果不是,则跳入MCU程序执行开机动作。空白的MCU是没有写入程序的,所以不支持ISP。

网友:
ISP编程器使用上除了菲版主说的情况外,而且还不能备份MCU,只能刷新。

所以要精修的话,还是要买个西尔特的编程器用的方便

网友:
这专业,我 连初级都不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