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9000显卡掉电

楼主(2008-05-29):
各位高手 帮帮忙 BM R51 9000显卡 花屏 做完BGA后可以开机 不花屏 但是一到WINDOWS 滚动条就掉电 在开机点不亮 可加电 0.84A
测电压 CPU 下面1845无供电输出 重新插把电源可开机
Windows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1。2V电压勤 或1V电压不出或掉电:如果是你给电感后级大电容换掉并给1845换掉:就能好。

网友:
老毛病了,1845问题,其实你在这个板子上对换一个1845就能好

网友:
显卡掉电问题,
那个1845是给显卡供电的,
所以换1845。

网友:
可能显卡BGA,做是不大好的原因,建议重做一个。

网友:
R51板子能承受多次BGA麽???///

网友:
感谢辉哥的帮忙 按照你的办法现已经搞定
:victory: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