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c1772 crt 行幅与枕校故障

楼主(2008-05-29):
屏幕两边收缩且向中间弯曲,两边很对称的,查TIP122的C极30多V,B极没有控制电压,向前查有两个A733的E极相连与一个电阻串到12V上,调行幅时,屏幕大小没有变化,但是测量STV6888的24脚与A733的B极有2.8V-3.4V的电平变化,可是C极电压没有变化
分别测量两A733三极如何,1B:2.8-3.4,1C(没有变化,直接到TIP122的B极),1E通过一电阻到12V另一端只有2.4V,
2B电压为1.6V,2C直接到地,2E与1E并在一起接一电阻到12V(2.4V),现在估计是第二个A733饱和了拖低了这个12V的电压,导致没有信号到TIP122的B极,查电路没有发现问题!
换两管子效果还是一样,也换S校正电容,未果,
请问大家如何入手,谢谢!

网友:
查TIP122B极电压通道,还有C极限流电阻

网友:
楼主查一下枕校部分的阻尼二极管和一个无极性电容,其中肯定有原件损坏的

网友:
查阻尼上,下二极管与代换2.2UF,100V的枕正电容也是一样,楼上的几位有QQ吗?留下好联系啊,谢!

网友:
其的地方不要去查,只围绕两A733,现在第一个A733已经处于反偏状态,一是先测一下两个E极到12V的电阻,二是抓住2B的元件,好好查一下。

网友:
谢谢dcdzzz朋友的回答,谢谢!
故障已经修好,修是模式选择过来的一个二极管短路了,把A733B极电压拉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