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拖尾现象

楼主(2008-05-29):
本人的17寸方正纯平显示器,图像有很轻微的拖尾现象,我也不清楚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叫拖尾,就是屏幕上的字和图像就像一阵风从左边往右边在吹一样,但目前还不是很严重,请教是怎么回事呀?多谢。

网友:
尾板可能有虚焊。。。。。。。。。

网友:
先看看尾板上有没有鼓的电容  最好把  160V1UF的3个全部换掉 还不行就换预示放  还不行 就是显象管老化了

网友:
呵呵,降低一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
视放电路中的1UF160V电容因长时间处于高温中,容量缩减,对视频信号产生了高频衰减。更换.

网友:
视放电路中的1UF160V电容因长时间处于高温中,容量缩减,对视频信号产生了高频衰减。对策:更换

网友:
尾板的问题

这样的毛病可能是尾板边上有个电阻的问题,去掉就好了,和三星可能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