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主板自动掉电...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08-05-29):
一加电跑C1后自动断电  ,,,拔掉ATX电源在开机可以点亮...点RESET又自动断电...
之前换过IO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说一下型号,我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462的主板////青云 KX600S的主板...

网友:
1 注意内存供电还
2 注意RST电路中的元件,如门电路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正常的。.没有门电路芯片.....

网友:
考虑下32.768,再就是SB了~

网友:
内存供电的MOS管先换掉再说。

网友:
感觉像是过流保护断的电,查查电容之类的有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看看有没有ATXP1
有的话可以换一个,或者短接3,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