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烫的不行

楼主(2008-05-29):
近段时间修主板n块,问题大部分是北桥温度过高,造成主板不能正常运行。不管是478针的还是462针的都是这样的问题造成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些都是哪儿的原因造成的?
还有啊。就是近期赛扬D主板坏的挺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过热   你可以看一下 1 电源 风扇转的正常不  灰尘大不大  电容还没有坏的 2看一下主板的场效应管是不是高温  还有就是显卡 看看是吧是高温

网友:
板上的灰尘多以及供电电压不正常都可能带来此故障。

网友:
要查短路,否则会烧NB,我的牛逼就这样去了的。

网友:
大多是给AGP供电的那个MOS管坏造成的。

网友:
现在有一块462接口的主板,就是北桥供电块在几秒内就升温到烫手的感觉了。
我把主供电的场管和电容都换了,内存供电、AGP供电,都换过了,大的电容也都换完了。还是不行。这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了?
咱的论坛里面光有讲述南桥的,没有找到专门讲述北桥的!!!谁有这方面的能否给咱讲解一下!!!

网友:
一般人用电脑都不是很仔细,机箱内的灰尘很多,本身夏天温度高又潮湿和容易造成元件的短路和散热不良,当然就容易坏了,还有就是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