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9):
一块昂达NF4S诊断卡检测没有-12V电压,-5V电压,排除电源,换了电源还是一样的!
电源

网友:
-12V是ATX电源直接接到主板上的,一般没有经过什么中间环节

网友:
看看和什么件连的,摘了在测,还没有就是你的电源座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看看电源座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源座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