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数字万用表测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请问用数字万用表测MOS管时.能用二极管那个档来测吗.如果可以的话显示的是电压?那什么值才是正确呢?谢谢!

网友:
去基础区看帖去!
不要一上来什么都问,很多最基本的知识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学习到!

网友:
谢谢!看了张老师的明白了点.但我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计量单位是V.我用的是UT60B自动量程那种.这怎么回事.
还有我用张老师的方法.1次时是不通.2次测值时就是红笔接触一下G,再测D.我的MOS管几兆欧姆这正确吗?3次时黑笔短路G、S后黑笔接S,红笔测D.我的是1.5兆欧姆.是不是MOS管有问题了!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
你想要准确的电阻肯定会晕死,栅极带的电荷不同阻值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