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迈拓硬盘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29):
我是新手,但是装备却很精良(ISA PC3K , PCI PC3K , HRT都有)...但是不会用,那是因为我以前不有时间学...现在终于静下心来准备学一门技术了,希望老鸟们帮助一下我,呵呵呵...我在此拜谢了...

我看了坛子里关于6Y的硬盘的修法,但是还是不太懂,请老鸟给我一个比较详细的维修过程...

我有一块MT80G  CODE:YAR41BW0  SN:Y28YFPSE    6Y080L04220P1的硬盘,现在的情况是,能认到盘,能正确的认为容量,就是不能用...
在DM里分区时出现以下提示:

ERROR READING PARTITION TABLE (MBR)
ERROR CODE = BB01H
UNDEFINED ERROR

PQ进不去,FDISK认不到,用MHDD扫的时候全是!号,不知道怎么解决...
太茫然了,希望老鸟们帮助分析一下...

也想找个师傅...也不知道怎么拜师...请老鸟们指条明路...

网友:
还就是是修这样的硬盘一般要用到什么软件和硬件...

比如应该用ISA的3K呢?还是用PCI的3K,要不要用到固件什么的...

请老鸟们写得详细点...让我的第一次动手,就成功,加强我的信心....

呵呵呵...

网友:
试试迈拓工厂检测软件(公版).

网友:
还有就是,拜师的问题,我真的想找个师傅带带我...

网友:
靠自已吧!
修盘很难找到好师傅教的,
你有ISA跟PCI的3K收一些以前的老盘回来练手.

网友:
这种故障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加了密码,另一种则是坏道模块丢失引起,用p3k相对应的模块功能解决吧。

网友:
我也有几快这样的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水平和楼主差不多,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详细介绍一下维修方法,包括软件的详细用法,谢谢!

网友:
希望版主和老鸟们能帮我写个详细点的处理过程...

小弟会很感激你们的...

网友:
不会有详细的处理过程给你的,也不是人家不想帮你,而是以你现在的基础别人没法帮你.
楼主要真想学硬盘还是找个老师教吧.只有把基础学好了才能看得懂论坛里那些老鸟的文章
学硬盘推荐论坛里的孤独剑老师.他的QQ361773313

网友:
呵呵呵...

原来如此...

不过,我整好了,那个硬盘的问题,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我的知道太少了..

老鸟的看不懂,新手的想学习...

这和贫富差别有什么区别?

贫的越来越贫,富的越来越富....

我不希望知识一类的东西,在论坛里也成为这个样子...

是信任这个坛子和里面的老鸟才在这里学习,才在这里买设备,买配件...

我并不是要以这个为职业,只是我爱好这个,现在想重新把爱好的东西在找回来,更希望能拓展我的爱好,成为我的一部分的收入的来源...

一个人连自己爱的东西都不能去做,是不是很可悲呢?

所以,我不会放弃,更不会轻言放弃...

曾经在这一个行道上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因为爱好,所以专业...

现在我想说:因为爱好,我想更专业...

希望老鸟们能帮助一些菜鸟,虽然有些问题是很可笑,是很初级,是很让你们老鸟无语,但是谁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如有冒犯之处,见谅...

还有,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希望我们菜鸟级的人问一个问题后,得到的却是:你去新手去看一看嘛,或是你先去干什么干什么?之类的话,我希望的是,回帖的人能给一个以前的帖地的地址出来...

我看了很多问题,在新手区确实找不到答案,但是在这里却可以找到,为什么叫人家去新手区???

好多热心的版主,坛友们,谢谢你们....

努力吧...

网友:
复位四项看看吧,也只能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