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宽屏问题(未修复)

楼主(2008-05-29):
今天接修一台方正19宽屏显示器,来的时候可以显示,但灯管发红,典型的灯管老化,正好手里有一样的报废屏,于是拆开更换灯管,换好后装机试验,发现显示不正常,图像发虚,不知是大家说的色斑不,如下图。能是那里问题呀,换灯管前也是这个样子,以为换好灯管就会好的,结果还是老样子,无法交付客户使用 换驱动版点还是老样子,固件是屏的问题 显示器未修复,顾客已经拿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显示器一定要用最佳分辨率显示效果才好!

网友:
是不是碰到列驱动了呀,也许是时序控制器出了问题,你没对时序控制器做什么吧?

网友:
色彩好像都有点不太对头,有没发现?

网友(2008-08-03):
呵呵.估计是被别人修过的屏做了手脚了.

网友(2008-09-16):
我看象 屏线没插好 或屏线有问题  还有就是芯片有 问题 屏线接下来这块IC
我看和分辨率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