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键鼠接口和USB接口上的保险是哪个(已解决)

楼主(2008-05-29):
新手问下键鼠接口和USB接口上的保险分别是哪个,保险上用什么符号标识,最好能给个图片看看,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找.在此谢谢你们.
还有就是怎么测它们的好坏呢

网友:
一般是绿色的扁平的方块狀貼片元件吧

网友A:
绿色的和000电阻,两个都没找着,郁闷,有没有图示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和000电阻,两个都没找着,郁闷,有没有图示给个

一般为绿色保险FB、0欧保险电阻R、电感L。
在键鼠口旁边你应该能看到一个黑黑的像贴片电容一样的电感 (颜色不一样),旁边标识为:L+编号或者FB+编号。
它的好坏判断方法:1、把你的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2、两只表笔分别接两端,只要万用表显示为“0”欧就是好的,有阻值了就为损坏了(如:几十上百欧了)。

网友:
非常感谢以上老师们的指点,谢谢学修板卡老师,总算找着那个东东了,是个电感,上面标着FS,测量为0,说明是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你应该,在标题里,写上已解决呀。免得 大家在来看。。。

网友:
怎样标记以解决啊?》 我之前也很想 标记就是找不到在哪里??所以都没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