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经验!!

楼主(2008-05-29):
刷BIOS的经验大家都能说说吗?
刷BIOS

网友:
刷bios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关键还是在技术方面 只要你能判断出这块主板是bios问题那么下一步就好解决了 刷bios2种方法 第一:就是软件刷(主板能点亮)第二:编程器
相关资料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